请问图中红框里各是什么类型电阻,阻值多大?

楼主(2020-07-02):
请问图中红框里各是什么类型电阻,阻值多大?

网友:
    1)ADM3053 Pin18 Rs电阻用于设置限制所支持的CAN总线的速率
    见ADM3053_cn datasheet P9/10图6
    也就是说,若Rs = 10K欧,所支持的CAN总线,压摆率被限制<15V/uS(CAN通讯速率需降低,而EMI由此得以降低)

再看datasheet P13/20的描述
引脚18(RS)支持两种工作模式:高速模式和斜率控制模式。
    在高速工作模式下,发送器输出晶体管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开、关两种状态之间进行切换。在这一模式下,未对上升和下降斜率进行限定。建议采用一根屏蔽导线,以免出现EMI问题。
    通过将引脚18与地相连,可选择高速模式。
在斜率控制模式下,允许采用一根非屏蔽双绞线或一对平行的线作为总线。为降低EMI,应对上升斜率和下降斜率加以限制。上升斜率和下降斜率可通过引脚18与地之间连接一个电阻来编程。
    斜率与引脚18的输出电流值成比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