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一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楼主(2020-07-02):
下面一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一直找不到罪魁祸首,希望有高手帮我解答,非常感谢!

问题背景:

1.此项目为BLDC电机供电,提供310V,15V,GND,电机的VSP与FG由其他控制板输出或接收

2.附件原理图只是电源部分的简要示意图,非完整原理图

3.总输入L-N为单相220Vac,图中标识VDC_310V只供电给BLDC,负载功率约500W,VCC_15V除了给电机控制用供电外,也供电给自身其他电路用,15v总电流约150mA

4.图中两个继电器(RL1B RL2B)由板子上mcu控制,具体逻辑为上电的时候,RL1B断开,RL2B闭合,几秒后充电完毕,RL1B闭合;正常工作的时候,MCU会实时监测310V电压,如果低到一定程度,认为是欠压,MCU会断开RL1B,进行保护(防止过电流),等待一段时间后再闭合并监测310V电压是否正常

5.RT1为PTC,RT2为NTC

问题描述:

1.目前为止已发生多次相同器件损坏的事故,失效器件有:D4 D5 D6(均短路),RT2(表面开裂,阻值上漂)

2.目前判断是上电的时候出现的故障可能性较高

3.实验验证,如果D6先短路失效,那么下次上电瞬间,D4 D5 RT2必坏,因此猜测D6第一个失效可能性较高,但是无法解释D6失效原因

网友:
把D4和D5去掉就好了   电路设计不合理

网友:
    D4 D5 D6和EC6的设计初衷是这样的

    1.出于安全原因,当认为欠压的时候,我会打开继电器RL1B,切断BLDC 310V供电,但此时为了维持后面MCU的供电,所以用了D4 D5 ,这样与整流桥的下臂一起与EC5还会持续向viper22以及后面的MCU供电

    2.D6的设计目的是当系统断电,且BLDC不在工作的时候,能够利用viper22的负载通过D6快速将EC1 EC2 EC3 三个大电解放电

从原理看,我觉得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