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电平输出电路问题

楼主(2020-07-03):
    三极管导通时,A点的电平为0;当三极管截止时,A点的电平如何计算?

网友:
    2+((5-2-0.6)/2)=3.2V,对不对?

网友:
    这个是大一的作业吗,这个可是基础了

网友:
    应该是3.2V吧

网友:
    我也算成是 3.2V

网友:
    C:\Users\Pengh\Desktop  3.2V正确

网友:
    电阻串联分压,不过中间多了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