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ultiobj函数参数设置

楼主(2020-07-03):
gamultiobj函数的调用格式为[x,fval] = gamultiobj(fitnessfcn,nvars, A,b,Aeq,beq,lb,ub,options),我这里想将给定的X设定成只能取整数0、1,之前看了ga(……,……,……)函数的参数设置主要是靠intcon来控制x(i)是否为整数,但是在pareto多目标优化里,matlab的gamultiobj(……,……,……)函数中,没有intcon输入,请问该如何设定参数控制?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gamultiobj  不支持整数优化。可以:
1、更改目标函数,例如取整(fix、round之类。对于0-1,也可以约束[0 1],之后判断x各个变量是否大于0.5。)可能不能很好达到。
2、目标函数数目少的话,自己化为单个后 用ga。得到帕累托面
其他:自行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