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给制版厂提供钻孔文件,他们会怎样处理这个文件?

楼主(2020-07-03):
如果没有给制版厂提供钻孔文件,他们会怎样处理这个文件?0 \9 |4 C: b$ ^$ z

网友:
你不提供他们也可以弄吧

网友:
    可以用孔径孔位转成钻孔;还可以用线路PAD 转成钻孔文件。当孔径孔位符号之间相交不易做成Flash 时,或未给出孔数时(一般指导通孔),用以上方法比较好。先将线路上的所有PAD 拷贝到一个空层,按孔径大小做Flash 后将多余的贴件PAD 删除后转成钻孔文件即可

网友:
    导GERBER的时候,最好把钻孔文件导出来提高给制版厂比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