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设计里的阻抗线怎么画?

楼主(2020-07-03):
请问PCB设计里的阻抗线怎么画?

网友:
好像是先用算阻抗的算然后画

网友:
    主要计算一下线宽和线到铜箔的距离

网友:
    这个不用太纠结,就正常画就行了,实在不会算的话,就在加工工艺里给制版厂备注说明一下,他们会给你的阻抗线进行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