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告知一下frp解析内网https供公网使用的配置方法吧?

楼主(2020-07-03):
1. 我服务端 frps.ini 配置(CentOS)
XML/HTML code

  • [common]
  • bind_port = 7000
  • vhost_http_port = 8080
  • vhost_https_port = 443

2. 局域网内一个WIN服务器的 frpc.ini 的配置

XML/HTML code

  • [https2http_hy]
  • type = https
  • custom_domains = hy.我的域名.club
  • plugin = https2http
  • plugin_local_addr = 127.0.0.1:8080
  • plugin_crt_path = C:\Windows\frp\1_www.我的域名.club_bundle.crt
  • plugin_key_path = C:\Windows\frp\2_www.我的域名.club.key
  • plugin_host_header_rewrite = 127.0.0.1
  • plugin_header_X-Form-Where = frp

3. 公网其他电脑在浏览器访问

使用地址:https://hy.我的域名.club:8080/PADEMIS/execute/query/xxoo
可以访问通不过提示是不安全的

使用地址:https://hy.我的域名.club:443/PADEMIS/execute/query/xxoo
和地址:https://hy.我的域名.club/PADEMIS/execute/query/xxoo
同样的效果都是404

由于上面提示 https 证书的不安全导致微信中访问不通,但是电脑端浏览器上可以继续访问
如果能解决这个不安全的提示?这个后台服务是打算给微信使用的。
我的猜想是不是因为这个证书是给:www.我的域名.club 申请的,那么二级域名 hy.我的域名.club
不能使用?

网友:
感觉都挺难的

网友A:
看了你的叙述有点凌乱,按下面的步骤检查一下吧。
1. centos服务器同局域网的主机,使用http://centos:8080访问服务;
2. 外部通过frps,访问https://hy.xxxx.club:443/……(和https://hy.xxxx.club/……等效);
3. 并且SSL证书必须是为  *.xxxx.club签发的通配证书,或者为hy.xxxx.club签发的普通证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叙述有点凌乱,按下面的步骤检查一下吧。
1. centos服务器同局域网的主机,使用http://centos:808 ...

好的,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