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1/4可以正常绘图,但是C=A(1)绘图只有第一个点,这两者有何不同呢?

楼主(2020-07-03):
一个简单的问题,C=x+1/4可以正常绘图,但是C=A(1)绘图只有第一个点
请问两者有何不同,需要如何修改,谢谢

syms x;
x=0:0.01:1/4;
A=[1/4+x 1/4 1/4 1/4-x];
C=A(1);
%C=x+1/4;
plot(x,C)

网友:
x=0:0.01:1/4;
A=[1/4+x 1/4 1/4 1/4-x];
C=A(:,1);或者是C=A(:,1)';
%C=x+1/4;
plot(x,C)

网友:
    syms x;
    x=0:0.01:1/4;

这里x是1行26列;syms这一行没必要。

A=[1/4+x 1/4 1/4 1/4-x];

    这里A是1行54列。
    C=A(1);

    C为A的第一个元素。
plot(x,C)

x和C长度不一样,则报错。
C=x+1/4;

这里C为x每个元素加1,长度和x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