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好心人指点迷津

楼主(2020-07-03):
我自己尝试着做了个开关电源,只要一接通交流电就会烧一个电阻,而且总是烧那个位置的电阻!还请好心人指点迷津啊!!!!!输入时220V的交流电

网友:
该电阻过载了,功率超过了它的额定值。

网友:
计算电阻功率是否满足电路要求

网友:
那里应该是NTC-10欧热敏电阻。放上2欧姆的普通电阻在那有何意义?根本没必要放吧!

网友:
你可以尝试把这个电阻换掉,用两个并联的电阻等效它,这样通过的电流变小,不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