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问题

楼主(2020-07-03):
设计PCB时 有时候觉得丝印层的元器件标号尺寸过大 需要双击标号才能修改 如果标号很多 那么修改起来将非常繁琐 请问有没有简便的设置 将丝印层的标号大小设置为固定大小?

网友:
1.先设置字号,这是我常用的;

2.通过change命令改变text的字体;

网友:
    方法一,在preferences->PCB editor->Defaults里,编辑Component的值,里面有Designator相关字体和大小设置。
方法二,在PCB里启用“查找相似对象”,进行全局修改。可通过选择Designator为same只对Designator进行修改。

网友:
    楼上说的对,给个赞

网友:
    个人常用的操作:选择需要修改的标号,右键“查找相似对象”,通过筛选条件可以选定相同条件的标号,个人常用的“Text_Height”,选择“Same”,确定后在弹出的PCB Inspector中调整大小即可。

网友:
    右键查找相似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