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WiFi&BT隔离度?

楼主(2020-07-03):
有一个WiFi模组,1T1R带蓝牙,2个天线接口(ipex),一个天线口是WiFi,另一个是BT,测试发现WiFi和BT共存时发现吞吐量有下降,请问大家,怎么测试WiFi和BT的隔离度?

网友:
    WiFi和BT共存的问题软件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2020-08-11):
    WiFi和BT共存的问题软件可以解决,可以采用时分的方式,分开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