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松PMT的电路设计

楼主(2020-07-03):
    请问各位,有人使用过滨松PMT产品吗?
因为工作中要用到,但是之前没有使用过,待测波长范围是620nm~665nm。
    如果使用裸管,需要自己设计后续电路,因为没有任何经验,所以想使用模组。
有一款滨松的模组是光子计数输出的,脉冲宽度大约是10ns,所以我感觉只能使用FPGA才有足够的速度去采样这样的信号了。
    我想请教各位高手,如果使用PMT裸管,有哪些外部电路可以参考呢?
毕竟裸管的价格比模组要便宜太多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PMT管子单管吗?你要自己做一个偏压电路,读出电路为单光子的p.e.count,,你先要加一级放大电路,后面可以用比较器来做跟他类似的计数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T管子单管吗?你要自己做一个偏压电路,读出电路为单光子的p.e.count,,你先要加一级放大电路,后面可以 ...

    是的,这些基本的我都知道,但是具体设计细节我就不是很懂了。
    因为PMT工作需要上千伏的高压,而且放大器也需要高速放大器吧,高压电路设计和放大器选型及设计,能提供些参考意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些基本的我都知道,但是具体设计细节我就不是很懂了。
因为PMT工作需要上千伏的高压,而且放大 ...

高压你用反激来做吧,对于高速放大器的这个问题,你可以选择一些LNA都可以,
如果你是实验室的学生,我觉得可以直接采购高压电源跟放大器,可以在minicircuit上面看放大器

    另外给你一篇PMT的相关资料,在Hamamatsu 的官网 http://share.hamamatsu.com.cn/documentDetail/1065.html

    我没有用过PMT,我只用过SIPM,APD,PD这些

网友B:
    是在做核辐射探测器么?NaI or LaBr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做核辐射探测器么?NaI or LaBr3?

是做超弱光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你用反激来做吧,对于高速放大器的这个问题,你可以选择一些LNA都可以,
    如果你是实验室的学生,我 ...

    多谢你提供资料,我查阅到SiPM是未来可以替代PMT的传感器,既然你用过SiPM,想交流下你将SiPM应用在哪里?

网友A(2020-08-02):
引用 楼主:
多谢你提供资料,我查阅到SiPM是未来可以替代PMT的传感器,既然你用过SiPM,想交流下你将SiPM应用在哪里 ...

LIDAR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DAR上。

真巧,我之前也有做过Lidar,目前转行做医疗器械了。

网友:
    帮忙顶一下 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巧,我之前也有做过Lidar,目前转行做医疗器械了。

    哦?????有意思,你在深圳做的lida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