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接地电阻

楼主(2020-07-03):
接地电阻">电阻 就是电流由接地装置流入大地再经大地流向另一接地体或向远处扩散所遇到的电阻">电阻,它包括接地线和接地体本身的电阻">电阻、接地体与大地的电阻">电阻之间的接触电阻">电阻以及两接地体之间大地的电阻">电阻或接地体到无限大远处的大地电阻">电阻。

  通信局、站接地系统多采用联合接地方式,该接地系统主要有接地体、接地汇集线、接地连接线等几部分组成。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电阻每年应定期测量,始终保持接地电阻">电阻符合指标要求。 3.1 接地电阻">电阻的定义
工频电流从接地体向周围大地散流时,土壤呈现的电阻">电阻值叫接地电阻">电阻R。接地电阻">电阻的数值等于接地体的电位U。于通过接地体流入大地中电流Id的比值。用公式表示为:

  Uo

  Ro= ———

  Id

  当冲击电流或雷电流通过接地体向大地散流时,不再用工频接地电阻">电阻而是用冲击接地电阻">电阻来量度冲击接地的作用。

  冲击接地电阻">电阻RCH等于接地体对地冲击电压的幅值与冲击电流幅值之比。

  冲击接地电阻">电阻RCH与工频接地电阻">电阻Ro的关系是:

  RCH=a Ro

  式中a为冲击系数

  a的大小与大地电阻">电阻率有关,它们的关系是:

  当大地电阻">电阻率r£100W

网友:
接地电阻">电阻的数值等于接地体的电位U。于通过接地体流入大地中电流Id的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