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点上下丝印出GBR设定

楼主(2020-07-03):
这是测试点,所以要求上下同时丝印
现在问题是
"" 封装丝印放在ALL LAYERS,零件摆在TOP就在TOP丝印,零件摆在Bottom就在Bottom丝印 ""无法同时上下丝印

我如何设定封装或CAM,可以TOP及Bottom同时出现丝印

为了另一面我在Silkscreen手动贴上丝印,不切实际,也可能漏贴

网友A:
不是可以添加文字嘛,你在正面背面都加文字标识一下,再说了,你这测试点是通孔啊,应该很好辨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可以添加文字嘛,你在正面背面都加文字标识一下,再说了,你这测试点是通孔啊,应该很好辨识吧

被要求要加外框~"~

封装文字层有标识,GBR仍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啦·········································

不行
    这样会把top的丝印全印在bott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啦·········································

你这设定是否是建零件时,丝印在top跟bottom创建,all layear不可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