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中走直角丁字线的时候,DRC检查会出现当前线未连接错误

楼主(2020-07-03):
请教大家一下,我用的AD版本是17.0.6,在PCB布线中走图中那种直角的丁字线,然后在DRC检查的时候出现
Un-Routed Net Constraint: Pad J107-11(10812mil,8567mil) on Multi-Layer
这种错误,但是我的线确实是连接上了的,我试过重新做封装等方式都不行。想请教下大家我是哪个地方的规则设置错误了吗?还是其它什么问题?

网友A:
    检查一下连接处,是否有细小的铜箔,这是线有些许错位增加泪滴后出现的,小面积的框选,删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连接处,是否有细小的铜箔,这是线有些许错位增加泪滴后出现的,小面积的框选,删除就可以了

    没有的,我都把这个地方的线全部删除以后又重新走了一遍,而且封装也是改过的,就是那一片的东西全部删除了。然后整个PCB中,还有其它几个类似的同理的地方,也是会出现没有连接到错误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的,我都把这个地方的线全部删除以后又重新走了一遍,而且封装也是改过的,就是那一片的东西全部删除 ...

    铜箔会很细小很细小,甚至有的只会有一个细微的点,选中后会高亮,仔细观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箔会很细小很细小,甚至有的只会有一个细微的点,选中后会高亮,仔细观察吧

或者是按照坐标去定位,看你错误提示是VDD33V与VIA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箔会很细小很细小,甚至有的只会有一个细微的点,选中后会高亮,仔细观察吧

我找到了,确实是这个问题,我一直以为不是这个问题,主要是这个线太小了,第一次遇见这种问题,感谢大哥耐心提醒!!

网友:
    这就是一个小点,删除就好了,以前用ad16的经常有这样的,后来用18以后就没这想象了,不知道是不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