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orcad CIS器件库平台搭建的成功案例

楼主(2020-07-03):
    搭建器件数据库,利于对元器件的管理维护,同时也便于绘制原理图时调用查找器件。

    补充内容 (2020-7-17 15:38):
强烈建议原理图库及封装库基于数据库的方式来管理,好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易于管理,可通过数据库文件批量添加、更改或删除器件参数;
    2. 减少原理图库的种类, 同类器件只需要新建一次原理图库, 例如不同阻...

补充内容 (2020-7-17 15:40):
    、精度的电阻;
3. 器件唯一性, 每个器件的参数都是唯一的;
    4. 方便使用, 如使用 Link Database Part 功能(orcad) ,可以快速完成器件批量替换, 实现器件归一化;

    补充内容 (2020-7-17 15:42):
5. 导出 BOM 器件参数完善,可快速提交采购;
    6. 对于有保密性质的设计, 发外协贴片时可以使用自定义的 Part Number 进行 BOM 管理。

    补充内容 (2020-8-17 19:04):
    需要教程和CIS元器件数据库的可在淘宝搜到,关键词:orcad cis

楼主:
顶顶,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

楼主:
下图为access电源类型和DSP类型的数据库。

    电源类数据库

    电源类数据库

    FPGA类数据库

    FPGA类数据库

    电阻类数据库

    电阻类数据库

网友A:
    往里面加东西也是个很浩大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里面加东西也是个很浩大的工程

嗯嗯,幸亏有现成的元器件数据库

楼主:
    教程和器件库可以在某宝搜到

网友B:
    请问楼主觉得用SQL还是ACESS更方便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教程和器件库可以在某宝搜到

    搜索什么关键字? 另外想请教一下 PART NUMBER可以带标点符号吗?比如支持3.01.001这样的PART NUMBER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顶,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

现在正在学习如何平台搭建,可以加个好友学习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什么关键字? 另外想请教一下 PART NUMBER可以带标点符号吗?比如支持3.01.001这样的PART NUMBER ...

某宝搜索关键字:orcad cis数据库 。 partnumber带小数点是可以支持的,尝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觉得用SQL还是ACESS更方便呢?

    一直用的是ACCESS。感觉操作起来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学习

刚开始画图不了解,现在感觉用CIS元器件数据库是真方便

楼主:
    用orcad cis数据库生成的的BOM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某宝搜索关键字:orcad cis数据库 。 partnumber带小数点是可以支持的,尝试过

谢谢 一直担心带小数点不行。另外请问一下 提示这个怎么回事啊?我数据32位及64位都试过,一直提示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一直担心带小数点不行。另外请问一下 提示这个怎么回事啊?我数据32位及64位都试过,一直提示这个问 ...

配置文件不对吧

网友D(2020-08-04):
    access有点问题是有用户使用cis时,会出现access不能编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access有点问题是有用户使用cis时,会出现access不能编辑的问题

    access文件在服务器?还是本地

网友D:
    服务器,打算用sq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服务器,打算用sql

服务器之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E:
    请问使用CIS数据库的方式设计原理图,对于设计中不需要焊接的器件怎么处理?
    例如下图中的R182,使用CIS数据库的方式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使用CIS数据库的方式设计原理图,对于设计中不需要焊接的器件怎么处理?
例如下图中的R182,使用CIS数 ...

可以向正常一样生成BOM,然后在BOM单中删除不贴装的器件;或者使用变体BOM的方式

网友F(2020-11-15):
引用 网友D:
access有点问题是有用户使用cis时,会出现access不能编辑的问题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这边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务器之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你解决了吗?

网友:
    刘明刘明刘明

网友(2020-12-28):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这边解决了吗?

这个无法编辑使用access无解  使用mysql数据库后解决

网友(2022-10-26):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觉得用SQL还是ACESS更方便呢?

看你公司类型,大公司ERP开相应模块端口,有专人维护肯定SQL安全。小公司导出物料建本地(或共享映射)Access简单粗暴

网友G:
请问大佬,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大佬,这个怎么解决

    数据库与配置不匹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库与配置不匹配吧

    我是从公司外网用assess搭建框架生成MDB文件,然后导入内网服务器云端用obdc32位添加配置驱动,后面再去orcad调用就有这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库与配置不匹配吧

    微软下载一个驱动,已解决

网友:
    配置成功啦,新的问题就是footprint显示不出来,路径也设置了

网友(2023-06-16):
引用 楼主:
    一直用的是ACCESS。感觉操作起来挺方便的。

Excel更简单,但没Access严谨

网友:
    同类器件只需要新建一次原理图库

网友:
    请教各位大神,我这显示绿色应该是配置成功了,为什么右上角不显示对应的原理图符号和pcb封装呢E:\TEMP\问题图片

网友H(2023-08-22):
    代用料能自动生成?这个才是做BOM费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代用料能自动生成?这个才是做BOM费时间的

    可以实现的

网友(2023-10-07):
    使用orcad CIS可以调取器件,目前generate part可以将原理图做成OLB文件,怎么实现从CIS中调取

网友(2024-08-17):
引用 网友H:
代用料能自动生成?这个才是做BOM费时间的

什么叫“代用料”,可替代物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