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波损耗/反射损耗(RL)的计算公式

楼主(2020-07-04):
射频电路设计_理论与应用》(第二版)第62页中,关于反射损耗的定义是:发射功率Pr与输入功率Pi之比,但紧接着下面的公式却是:RL(dB) = -10log(Pr/Pi) = -20log|Γin| (注意前面有个负号,变为输入功率与发射功率之比???)

另一本《射频通信电路设计》中也是采用上述公式

但是,我看到CSDN中一些帖子用的都是公式RL(dB) = 20log|Γin| (注意没带负号)

按照我的理解,反射系数越小,对应回波损耗越小,对应RL值越小,但是这样理解的话跟CSDN帖子保持一致,跟上述两本教材不能保持一致
现在我很迷惑,请各位赐教,thanks!

网友:
应该是第二个吧

网友A:
    严格上讲,既然是损耗,那就必须是正的,负损耗就表示反射能量高于入射能量。当然实际上大家两种公式混着用,只要结合上下文不要搞混淆即可。
    某位小学生发明的新词汇正能量,负能量,物理上讲也是错误的,能量哪有负的?但是大家也用得很好,所以不要太过于纠结这种约定俗成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上讲,既然是损耗,那就必须是正的,负损耗就表示反射能量高于入射能量。当然实际上大家两种公式混着用 ...

多谢解释,thanks

网友(2020-08-28):
    也是迷惑,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