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这是一块批量生产的PCB,有一些疑问,有老师指导一下吗?

楼主(2020-07-05):
这是A33核心板的PCB,用了两片DDR3.由于是刚开始学习高速板布线,求指教。疑问一:这是T型布线吗?
疑问二:这个等长是不是差的有点多?看书上说是DDR3的数据线等长要求是±10mil;
疑问三:此PCB也没有严格安装3W原则布线,这是强制要求吗,还是说PCB面积小时,此要求可以降低?

DDR3等长

DDR3等长

网友A:
告诉你吧,所有的规则都是人定出来的,只要产品运行没毛病,怎么设置都可以,不要依葫芦画瓢,自己多理解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吧,所有的规则都是人定出来的,只要产品运行没毛病,怎么设置都可以,不要依葫芦画瓢,自己多理解原 ...

如果等长线差的多,信号不能同时到达,是不是应该降低读写速度,不然就会出错,同样如果读写速度慢,等长就可以不严格

网友:
不一定,很多片子没有按照3W来做,线很挤但运行OK。个人感觉,可适当放宽设计约束。但时钟差分至少大于2W。等长控制在10左右都没问题的。最好先做验证板,然后在批量。

网友:
1、是T型布线
2、确实差的有点多,按理说不应该这么做,这样运行正常的话八成是降速了
3、3W原则我觉得只是尽量保证,实际布线根据情况来,布不下的话就不这样。

网友:
    产品运行没问题多是可以 的

网友:
    3W在高密度板中只有个别重要信号实现就可以了

网友:
    新人问题:哪根是T型布线啊,哪里像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