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电路板3D打印机

楼主(2020-07-05):
    请各位大神推荐几款可以打印电路板的3D打印机,要能进行多层板打印的,谢谢

网友:
    没有这玩意吧,网上打样的公司一大吧,价格也不贵,一般用雕刻机制作最多2层的,3D那个一般打塑料件的

网友:
    目前还没有这种东西,如果想做,只能自己发明一个了,以现在3D打印机的能力,粉末烧结或挤出的应该有可能,烧结可以混合使用金属和陶瓷材质,而挤出可以使用绝缘树脂和导电胶,但目前肯定达不到PCB的性能,前一种可能可以焊接元件上去,后一种你只能用导电胶把元件粘上去,总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还没有成品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