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導--原理圖元件符號 (已解決,感謝前輩們指導)

楼主(2020-07-05):
    各位先進,前輩好!
小弟想實現下圖原理圖上的RT2~RT5這個元件,請問有什麼方式可以呈現?請不吝指導。

在AD內,有這個選項,但 t 旁的0 呈現不出來,只出現一個 ?

网友A:
    不看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明白,什么意思

想得到這個效果,文字上標0

网友B:
    你从别的地方写上,然后复制粘贴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从别的地方写上,然后复制粘贴进去。

    有試過,不行。
    就是搞不懂要如何才行?

    0706補充︰
在別的地方用寫上,再複製,貼上,行了。
    要用輸入法的特殊符號。

网友C:
    正常添加文本不能添加进去么?

网友D:
    用两个字符串分开画,字体一大一小,然后靠近放到一起

网友E:
    就是输入法的特殊字符

楼主:
大大真牛,請問,這是那一個語言鍵盤?小弟是用英文語言,QWERTY。
請不吝指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输入法的特殊字符

    試了,用輸入法的特殊符號,就成功了。
    感謝大大無私的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添加文本不能添加进去么?

    已解決。
    在別的地方用寫上,再複製,貼上,行了。
要用輸入法的特殊符號。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从别的地方写上,然后复制粘贴进去。

    在別的地方用寫上,再複製,貼上,行了。
    要用輸入法的特殊符號。
    感謝您的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字符串分开画,字体一大一小,然后靠近放到一起

    這個可行,感謝您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