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谁玩过intel的高速信号模型啊,都是Spice模型

楼主(2020-07-05):
谁玩过intel的高速信号模型啊,都是Spice模型

网友:
没有啊,没见过

网友:
    发过来看一下

网友A:
    Intel的仿真模板做的非常好,用过才知道,静下心好好学学

网友(2020-09-13):
    intel不提供IBIS模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的仿真模板做的非常好,用过才知道,静下心好好学学

想问下intel模型使用的自己的tool嘛?

网友(2021-08-09):
引用 楼主:
想问下intel模型使用的自己的tool嘛?

是的,有自己的仿真工具。模型和仿真工具是独立的。你也可以拿到模型,用其他仿真工具进行仿真。他们的工具可能有针对一些方面做侧重的算法

网友(2022-10-31):
引用 楼主:
    想问下intel模型使用的自己的tool嘛?

Intel 会提供仿真spice的模板,你直接调用自己的电路参数就可以了。然后仿真是放到intel服务器上去跑。 有些也可以自己在Hspice工具里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