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58运算放大器 放大正弦波必须采用双电源吗?为什么?

楼主(2020-07-06):
用LM358运算放大器 放大正弦波必须采用双电源吗?为什么?1 o, T; l  g  r9 f+ d

网友:
一般来说能用单电源给运放供电,尽量不用双电源,因为负电压噪声大,成本高。 单电源供电,要放大负电压时,只需加一个直流偏置即可,把待放大信号抬高。。。

网友:
用双电源那肯定是+12 到 -12 摆,那么用单电源的话,你把基准提到6V上来,然后就在+12 到0 以6V为中上下摆~~~一般最大也就1V ,你不可能+12-12的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