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退出屏蔽状态

楼主(2020-07-06):
如下面图片所示,当采用查找相似对象后,显示高亮的查找结构,但是怎么退出这种显示,改怎么操作????

网友:
    Alt+左键点击某个已经高亮的器件,就会由批量高亮转为单独高亮状态,然后左键点击空白区域就取消高亮了

网友:
    执行菜单" View --> Panels -- > Projects"

网友:
    shitf+C 取消

网友:
    原理图左下角,有两个模式,点第1个模式

网友:
4楼正解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