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FPC工程?

楼主(2020-07-06):
如何学习FPC工程?1 Z: T8 s. |* e; k, Y

网友:
    FPC板在设计上与一般PCB没有很大的差别,一般以单面板和双面板见多,六层以上很少,因为厚度超过2mm时,柔性度不好控制。当然,在制成上需要特殊考虑,尤其是要区分补强区域和弯折区域的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