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指点:为什么进入单片机中断后,需要再给定时器赋值?

楼主(2020-07-06):
    大神请指点:为什么进入单片机中断后,需要再给定时器赋值?

网友A:
    每次都需要赋初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次都需要赋初值。

赋值得目的是每次以这个初始值开始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赋值得目的是每次以这个初始值开始计数

有道理,谢谢

网友(2020-08-19):
    进中断的时候该值已经减到0或者溢出了,需要重新给一个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