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gui的一个问题请教大神,感谢。

楼主(2020-07-06):
请教大神,我目的是,选择下面按钮上面字体变灰(让上面标签“enable”变成“off”),但下次上面就选择不了了,怎么解决?(本来打算再点击下面按钮,使恢复原状态,好像操作不了)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是这样吧
根据前面的radio状态来判断editbox的enable
raido不能dis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