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与锡有关系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非常感谢!

楼主(2020-07-06):
请教大神,在过完波峰焊后,发现没有上锡的裸铜焊盘有发黑的现象,用清洗剂擦拭也没法清除,用刀片刮除表面,有胶状物质产生。有更换过助焊剂也没有作用!这种现象与锡有关系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非常感谢!

网友:
找PCB板供应商,应该是PCB板表面处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