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78M05应用中,电阻的作用是?

楼主(2020-07-06):
    这个100K的电阻是干嘛的?

网友:
    这个也许有经验无关,有些人喜欢抄别人的,好的坏的一起抄。 这个电阻没有什么作用,由于有D18,D20也是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
    当24V断电时,保证78M05处于禁用状态.很多电源芯片使能端都有内部上拉/下拉电阻,是芯片处于禁用状态,使能信号由外界输入.
    就上面的电路来说,24V断电后,由于C7的存在,78M05不会马上禁用,所以用个100K下拉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