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PSO优化BP时,出现索引超出矩阵维度,请指教

楼主(2020-07-06):
用matlab进行PSO优化BP时,出现了下面的错误,求帮忙!
下面是程序运行出错结果:
索引超出矩阵维度。

出错 fun (line 13)
w1=x(1:inputnum*hiddennum);

出错 PSO (line 43)
    fitness(i)=fun(pop(i,,inputnum,hiddennum,outputnum,net,inputn,outputn);

fun函数:
function error = fun(x,inputnum,hiddennum,outputnum,net,inputn,outputn)
%该函数用来计算适应度值
%x          input     个体
%inputnum   input     输入层节点数
%outputnum  input     隐含层节点数
%net        input     网络
%inputn     input     训练输入数据
%outputn    input     训练输出数据

%error      output    个体适应度值

%提取
w1=x(1:inputnum*hiddennum);  这是出错的13行
B1=x(inputnum*hiddennum+1:inputnum*hiddennum+hiddennum);
w2=x(inputnum*hiddennum+hiddennum+1:inputnum*hiddennum+hiddennum+hiddennum*outputnum);
B2=x(inputnum*hiddennum+hiddennum+hiddennum*outputnum+1:inputnum*hiddennum+hiddennum+hiddennum*outputnum+outputnum);

%网络进化参数
net.trainParam.epochs=1000;
net.trainParam.lr=0.1;
net.trainParam.goal=0.00001;
net.trainParam.show=100;
net.trainParam.showWindow=0;

%网络权值赋值
net.iw{1,1}=reshape(w1,hiddennum,inputnum);
net.lw{2,1}=reshape(w2,outputnum,hiddennum);
net.b{1}=reshape(B1,hiddennum,1);
net.b{2}=B2;

%网络训练
net=train(net,inputn,outputn);

an=sim(net,inputn);

error=sum(abs(an-outputn));

主函数:
%% 清空环境
clc
clear

%读取数据
load input
load output

%节点个数
inputnum=34;
hiddennum=7;
outputnum=2;

%训练数据和预测数据
input_train=input(1:800,';
input_test=input(801:1000,';
output_train=output(1:800)';
output_test=output(801:1000)';

%选连样本输入输出数据归一化
[inputn,inputps]=mapminmax(input_train);
[outputn,outputps]=mapminmax(output_train);

%构建网络
net=newff(inputn,outputn,hiddennum);

% 参数初始化
%粒子群算法中的两个参数
c1 = 1.49445;
c2 = 1.49445;

maxgen=100;   % 进化次数
sizepop=20;   %种群规模

Vmax=1;
Vmin=-1;
popmax=5;
popmin=-5;

for i=1:sizepop
    pop(i,:)=5*rands(1,21);
    V(i,:)=rands(1,21);
    fitness(i)=fun(pop(i,:),inputnum,hiddennum,outputnum,net,inputn,outputn);  这是出错的43行
end

% 个体极值和群体极值
[bestfitness bestindex]=min(fitness);
zbest=pop(bestindex,:);   %全局最佳
gbest=pop;    %个体最佳
fitnessgbest=fitness;   %个体最佳适应度值
fitnesszbest=bestfitness;   %全局最佳适应度值

%% 迭代寻优
for i=1:maxgen
    i;

    for j=1:sizepop

        %速度更新
        V(j,:) = V(j,:) + c1*rand*(gbest(j,:) - pop(j,:)) + c2*rand*(zbest - pop(j,:));
        V(j,find(V(j,:)>Vmax))=Vmax;
        V(j,find(V(j,:)<Vmin))=Vmin;

        %种群更新
        pop(j,:)=pop(j,:)+0.2*V(j,:);
        pop(j,find(pop(j,:)>popmax))=popmax;
        pop(j,find(pop(j,:)<popmin))=popmin;

        %自适应变异
        pos=unidrnd(21);
        if rand>0.95
            pop(j,pos)=5*rands(1,1);
        end

        %适应度值
        fitness(j)=fun(pop(j,:),inputnum,hiddennum,outputnum,net,inputn,outputn);
    end

    for j=1:sizepop
    %个体最优更新
    if fitness(j) < fitnessgbest(j)
        gbest(j,:) = pop(j,:);
        fitnessgbest(j) = fitness(j);
    end

    %群体最优更新
    if fitness(j) < fitnesszbest
        zbest = pop(j,:);
        fitnesszbest = fitness(j);
    end

    end

    yy(i)=fitnesszbest;

end

%% 结果分析
plot(yy)
title(['适应度曲线  ' '终止代数=' num2str(maxgen)]);
xlabel('进化代数');ylabel('适应度');

x=zbest;
%% 把最优初始阀值权值赋予网络预测
% %用遗传算法优化的BP网络进行值预测
w1=x(1:inputnum*hiddennum);
B1=x(inputnum*hiddennum+1:inputnum*hiddennum+hiddennum);
w2=x(inputnum*hiddennum+hiddennum+1:inputnum*hiddennum+hiddennum+hiddennum*outputnum);
B2=x(inputnum*hiddennum+hiddennum+hiddennum*outputnum+1:inputnum*hiddennum+hiddennum+hiddennum*outputnum+outputnum);

net.iw{1,1}=reshape(w1,hiddennum,inputnum);
net.lw{2,1}=reshape(w2,outputnum,hiddennum);
net.b{1}=reshape(B1,hiddennum,1);
net.b{2}=B2;

%% BP网络训练
%网络进化参数
net.trainParam.epochs=1000;
net.trainParam.lr=0.1;
%net.trainParam.goal=0.00001;

%网络训练
[net,per2]=train(net,inputn,outputn);

%% BP网络预测
%数据归一化
inputn_test=mapminmax('apply',input_test,inputps);
an=sim(net,inputn_test);
test_simu=mapminmax('reverse',an,outputps);
error=test_simu-output_test;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个人认为三处有误
一、 pop(i,=5*rands(1,261);随机取值维度过小,正常维度应等于inputnum*hiddennum+hiddennum+hiddennum*outputnum+outputnum
二、设置标签矩阵时存在问题,output_train=output(1:800,1)';
output_test=output(801:1000,1)';索引有误
三、fun函数的net.b{2}=B2;和error=sum(abs(an-outputn));两处也需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