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设计电路图不共地

楼主(2020-07-06):
想做一个电表,不用集成电能计量芯片,想用取样电阻直接取市电的电流值,利用分压电阻原理取得电压值。PCB板上的地不能以火线或零线为地,不然接rs485接出来的地就带220V电了,请问怎么设计电路图不共地

网友:
485采用隔离就可以,其余部分以零线为参考地。

网友:
还是得你零线做参考的,系统中要有隔离的,一般需要两个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