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S123贴片MOS管此零件应用于控制电路不良现象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0-07-06):
BSS123贴片mos管,相关信息如下:

此零件应用于控制电路,主要不良有两个现象:

1.       主电源无输出,经测量不良为BSS123零件D极和S极击穿不良;

2.       控制电路失效(无法关闭输出)经测量不良为BSS123零件D极和S极开路不良。

网友:
是不是你的管子选择的和你的电路不匹配导致了击穿?

网友:
1、击穿问题。一般来说实际电压值取得是比耐压值低一些,由于半导体工艺的问题不能取满。
2、不良。这个存粹就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
电流比较小,是不是你负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