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汽车上面供整车用电,非常感谢!

楼主(2020-07-06):
以前做过大功率开关电源,麻烦大神给个方案,有关汽车上面供整车用电,非常感谢!

网友:
1)永磁发电机。
永磁电机具有很高的能量转化效率和可靠性。
2)有刷硅整流发电机。
目前汽车使用的大部分是有刷硅整流发电机,但是该机带有碳刷滑环装置,碳刷容.
易磨损,寿命短,故障率高。
3)无刷硅整流发电机。
它维护简便,可靠性高,但该机增加了磁场气隙,漏磁大,材料利用率低,成本高。
目前稀土永磁材料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性价比,现代电力电子技术也为研制出斩波式
的电子稳压器莫定了基础。因此,利用稀土永磁材料和现代电力电子元件研制出结构简单、
发电效率高、寿命长的42V稀土永磁发电机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广阔的推广前景。

网友:
    功率将近1000W 双管正激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