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把A中含有的B数组的元素去除?

楼主(2020-07-06):
有2个行/列向量,一组较长为A一组较短为B,请问如何把A中含有的B数组的元素去除?我记得matlab中可以用intersect函数来得到2个数组的交集(2个中相同的元素),这种是用哪个函数?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var a=[1,2,3,4,5,6];
var b=[2,3,6];
var c =[];
for(var i=0;i<a.length;i++){
var has = false;
var data = a[i];
//判断baic中是否有du元素data
for(var j=0;j<c.length;j++){
if(data ==c[j]){
has =true;
break;
}

//如果zhi没有
if(has==false){
c.push(data);
}

for(var i=0;i<b.length;i++){
bool has = false;
var data = a[i];
//判断c中是否有元素data
for(var j=0;j<b.length;j++){
if(data ==b[j]){
has =true;
break;
}
}
//如果没有
if(has==false){
c.push(data);
}

//最后c就是结果

网友:
    根据intersect返回的索引,将A中的相同数据置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