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3730的CBC封装与CBP封装的问题

楼主(2020-07-06):
DM3730的CBC封装与CBP封装有一个TOP和BOTTAM层是什么意思,TOP有一个A1,BOTTAM也有一个A1而且他们的功能还是不一样的,这是怎么回事,它们在PCB封装中共用一个引脚?求教大神+ t2 o8 v9 U+ ?. s

网友:
TOP是用来接DDR芯片的,是DM3730的DDR的接口引脚。bottom是其他引脚。

网友:
这种叫做POP 封装,简单滴说就是把DDR直接焊到CPU的package上面。这样既简化了线路板设计,又节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