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何在已有的托盘上制作一个偷锡焊盘?什么材质?怎样固定?非常感谢!

楼主(2020-07-06):
正在生产的产品连焊较多,都集中在器件尾部,而此处又没有偷锡焊盘,是不是可以在托盘靠近器件尾部的地方临时制作个偷锡焊盘? 我用废钢网剪了个小片,用502胶水粘到合成石的托盘上,可发现根本就不牢固。
请教大神,如何在已有的托盘上制作一个偷锡焊盘?什么材质?怎样固定?非常感谢!

网友:
    我不知道你说的焊盘还是托盘,如果焊盘的话。可以考虑刮铜箔表面的绿油,刮一个拖焊盘出来。你只是做实验可以考虑最后一个引脚上有过波峰焊反方向走线即可。

网友:
    在波峰焊载具拖盘靠近元器件尾部的地方增加拖锡片或者拖锡条,··材质建议马口铁··实在没有可用钢片·大兄弟··502怎么能耐高温呢···用耐高温AB胶水··有条件建议使用M2小螺丝锁在治具上。我的微信15082887307  可以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