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NC编辑器菜单(Edit)

楼主(2020-07-06):
1. Mill Path 铣路径

下面几项功能只对NC 层的NC 数据才有效,对graphic(gerber 层)数据无效,要对gerber 数据进行编辑是要退到CAM Editor 界面下。

Chamfer 倒斜角(只对NC 数据有效)

Fillet 倒圆角(只对NC 数据有效)

Plunge/Extract 更改下刀点(提刀点)

更改下刀点在做锣带时经常用到的,需要注意的是在更改下刀点后,由于cam350 的捕捉功能的原因,要对下刀点处进行再处理,用Edit 菜单下Move Vtx(移动顶点)命令更改后的下刀点进行操作时会发现该处多出一个小段出来,用Delete Set(删除段)命令将其删掉。否则,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会在下刀处出现一个缺口。

Add Atx at IntersecTIon 在交叉处添加一格顶点这是一项比较实用的功能,使用它在处理锣带制作过程中,无法连续走刀,而需要提刀的时候快速有效的找到两次走刀的共同点。

在生产(gerber to mill)锣带过程中经常会碰刀这种情况:当弧度适当时是可以连续走刀。当出现圆弧变形就需要按下面的操作步骤来对它进行处理了。

先选UTIlity 里的Offset Mill Path(路径偏移)命令,将已经打好补偿的路径定义为g40 属性。接着用Add Atx at IntersecTIon 命令鼠标左击两条圆弧的交叉处(是NC 层上)会发现在交叉处多出一个顶点,再用Delete Seg(删除段)命令将不需要的段咔嚓掉。准确、快捷,接刀处天衣无缝,这一招很有用。

Segments To Arc 折线转圆弧(只对NC 数据有效)

2. Path ProperTIes 路径属性(补偿方向)

3. Path Direction 路径方向(走刀方向)

4. Drill Hit 更改钻数据的孔径

5. Mill Tab 更改Tab 位

6. Drill Order 钻数据的次序

7. Drill First/Last 定义首、尾孔

8. Mill Order 铣数据次序

9. Compensation 定义补偿

10. Tool 更改刀具

11. Explode 打散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撒花撒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