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设计的基本设计流程的几个步骤

楼主(2020-07-06):
      总体印刷电路板设计的基本设计流程如下:前期准备-大于-大于大于-布线大于-PCB版图印刷电路板结构设计-网络和DRC检查和结构检查-制版。

      首先:初步准备

      1.这包括准备元件库和原理图。"如果一个工人想做好工作,他必须首先磨利他的工具."要做一个好的棋盘,他不仅要设计好原理,还要画好。在设计印刷电路板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准备好原理图和印刷电路板的元件库(这是第一步——非常重要)。组件库可以使用protel自己的库,但是通常很难找到合适的库。最好根据所选设备的标准尺寸数据制作组件库。

      原则上,先建立印刷电路板的元器件库,然后再建立软件体系结构的元器件库。印刷电路板的元器件库要求高,直接影响电路板的安装;只要引脚属性和与印刷电路板元件的对应关系定义明确,SCH元件库的要求相对宽松。

      注意标准库中隐藏的图钉。然后是原理图的设计,完成后,就可以开始印刷电路板的设计了。

      2.制作原理图库时,注意引脚是否连接/输出到印刷电路板,然后检查制作的库。

      二:印刷电路板结构设计

      在该步骤中,根据确定的电路板平面尺寸和各种机械定位,在印刷电路板设计环境下绘制印刷电路板表面,并放置所需的连接器、按键/开关、数码管、指示灯、输入/输出、螺孔、装配孔等。根据定位要求,充分考虑和确定布线区和非布线area(如螺孔周围有多少区域属于非布线area)。

      (——)应特别注意的是,放置元件时,必须考虑实际尺寸(占用面积和高度)、元件之间的相对位置-空间尺寸和元件放置的表面,以确保电路板的电气性能以及生产和安装的可行性和便利性。同时,在确保上述原则得以体现的前提下,应适当修改组件的位置,使其整洁美观。例如,相同的组件应该整齐地放置在相同的方向,不能放置。

      第三:印刷电路板布局

      1.在布局前确保原理图是正确的——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绘制原理图后检查项目:供电网络、接地网络等。

      2.注意设备(尤其是插件等)的放置表面。)和布局期间设备的放置模式(无论直接插入是水平放置还是垂直放置)以确保安装的可行性和便利性。

      3.坦率地说,布局就是把设备放在板上。此时,如果上述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您可以在原理图上生成一个网络列表(design-大于create  netlist),然后在印刷电路板上导入一个网络列表(design-大于load  netlist)。我看到整个堆叠的设备都在往上冲,引脚之间有一个快速连接,然后设备就可以布局了。总平面布置按以下原则进行:

      设备的放置面应在布局时确定:一般来说,补丁应放在同一侧,插件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根据电气性能合理划分,一般分为:数字电路区(即害怕干扰和干扰)、模拟电路区(害怕干扰)和电源驱动区(干扰源);

      完成相同功能的电路应放置在尽可能近的地方,并调整元件以保证最简单的连线;同时调整各功能块的相对位置,使功能块之间的连线最简单;

      对于高质量的构件,应考虑安装位置和强度;加热元件应与温度敏感元件分开放置,必要时应考虑热对流措施;

      输入/输出驱动装置尽可能靠近印刷电路板和输出连接器的边缘;

      时钟发生器(如晶振或钟振)应尽可能靠近使用时钟的设备;

      布局应均衡、密集、有序,不头重脚轻。

      第四名:布线

      布线是印刷电路板设计中最重要的过程。这将直接影响印刷电路板的性能。在印制电路板的设计过程中,布线:一般有三种边界,首先是布的交流,这是印制电路板设计中最基本的要求。如果线路没有铺好,到处都是飞线,这将是一个不合格的板,可以说,它还没有推出。其次,电气性能的满意度。这是衡量印刷电路板是否合格的标准。这是为了仔细调整布线,以达到最佳的电气性能,然后是美丽的。如果你的布线建立得很好,没有什么会影响电器的性能。然而,即使你的电器乍看起来脏乱多彩,在别人眼里它们仍然是垃圾。这给测试和维护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布线应该是统一的,而不是纵横交错和杂乱无章的。所有这些都应在保证电器性能和满足其他个人要求的条件下实现,否则将被放弃。

      布线主要按照以下原则进行:

      (1)正常情况下,首先,电源线和地线应该是布线的,以保证电路板的电气性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扩大供电和地线的宽度,最好是比, 地线的电力线宽度。他们的关系是地线比电力线大,信号线比电力线大。一般来说,信号线的宽度为0.2 ~ 0.3毫米,最窄的宽度可达0.05 ~ 0.07毫米,电源线一般为1.2 ~ 2.5毫米。对于数字电路的印刷电路板,可以用一根宽的地线形成一个回路,即接地网(模拟电路的地线不能这样使用);

      (2)布线线(如高频线)预先对比有严格要求,并避免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的相邻和平行边,以免反射干扰。如有必要,应增加地线进行隔离,相邻两层的布线应相互垂直,这样容易造成寄生耦合;振荡器外壳接地,时钟线应尽可能短,不应到处画。在时钟振荡电路下,特殊的高速逻辑电路应该增加接地面积,而不应该采取其他信号线方式使周围的电场接近于零;

      尽可能采用45折线布线,不采用90折线来减少高频信号的辐射;(双圆弧应用于需求线);

      不要在任何信号线形成环路。如果不可避免,环路应尽可能小;信号线应该有尽可能少的过孔;

      关键线应尽可能短而粗,两侧应增加保护区;

      通过扁平电缆传输敏感信号和噪声场带信号时,应以"地线-Signal-地线"方式引出;

      关键信号应预留测试点,便于调试、生产、维护和测试;

      示意布线完成后,应优化布线;同时,在初始网络检查和DRC检查正确后,不在布线的区域用地线,填充,大面积的铜层用于地线,印刷电路板上所有未使用的地方都接地用于地线或使多层板、电源和地线各占一层。

      第五:添加眼泪

      第六:检查第一项,依次查看禁止层、顶层、底层、顶层和底层。

      第七:电气规则检查:通孔(0通孔-难以置信;0.8分割线),是否有断开的网表,最小间距(10mil),短路(逐一分析各参数)

      第八:检查电源线和地线-inteRFerence.(滤波电容应该靠近芯片)

      第九:在印刷电路板完成后重新加载网络标签可以检查网络列表是否被修改——它工作得非常好。

      第十:印刷电路板完成后,检查核心器件的线路,确保其准确性。

网友:
    讲的详细,步骤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