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的AD15版本,想升级版本,敢问各位大神,15以上哪个版本稳定啊?求推荐

楼主(2020-07-06):
    现在用的AD15版本,想升级版本,敢问各位大神,15以上哪个版本稳定啊?求推荐

网友:
    15版本挺好的啊

网友:
    17版本反应比较稳定,可以试一下

网友:
    也没有什么新功能,升级做啥,除非系统不支持,用熟悉的最好

网友:
    2方面考量
1.个人习惯,如果对新事物愿意摸索,跟上时代是比较好的,因为18以后变化较大。
    2.电脑配置,假如电脑是近2年配置不错的新电脑,可以尝试AD18或者以后的版本,18以后没有32位版本,所以,老系统32位的不支持。

版本推荐:不改变太多的习惯,AD16.1.12是不错的选择。非常稳定。17.1.9之所以不推荐,是因为出错崩溃次数明显比前者多。而18以后的版本,当前(20.07.07)最新版20.1.12是推荐的版本,18 19,最好不要选择了。

    新版本操作变化比较大,界面也变化大。也有很多的新功能,一直用15的,肯定没用过PCBDXF文档吧!!这对PCB的各种资料输出,非常的方便,是贴紧生产效率的又一有力工具。16开始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