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aptitude报错:Unable to correct problems, you have held broken packages

楼主(2020-07-06):
    树莓派更换清华源,安装aptitude报错:Unable to correct problems, you have held broken packages.

安装aptitude ,各种问题,具体错误信息如下:

    pi@raspberrypi:~ $ sudo apt-get install aptitude
    Reading package lists... Done
Building dependency tree
    Reading state information... Done
Some packages could not be installed. This may mean that you have
    requested an impossible situation or if you are using the unstable
distribution that some required packages have not yet been created
    or been moved out of Incoming.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may help to resolve the situation:

The following packages have unmet dependencies:
    aptitude : Depends: libapt-pkg5.0 (>= 1.1) but it is not going to be installed
            Recommends: libparse-debianchangelog-perl but it is not going to be installed
E: Unable to correct problems, you have held broken packages.

网友:
    想知道答案,感觉这个好难的

楼主:
    1、经过查找,发现原因为树莓派 Linux 系统版本为 buster ,但是使用的镜像源版本却为 stretch ,后来将树莓派使用的镜像源修改为与系统版本一致的源即可。
2、修改完镜像源后,不要忘了使用命令:sudo apt-get update,sudo apt-get upgrade。
    3、更新完毕后,即可再次安装想要的软件;这里推荐使用:aptitude 安装所需软件,此工具可以有效地解决软件依赖包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