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sub-drawing后 top层铜箔隐藏了

楼主(2020-07-06):
如图所示 我在导入sub-drawing后 top层的地铜箔隐藏显示了,我没有修改系统设置,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的地层是第几层?如果是内层的话,铺铜的时候要在右边的Plane Connect里的选择所有层然后铺,也可能是你在颜色设置里没设置显示或者设置成跟背景色一样,所以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地层是第几层?如果是内层的话,铺铜的时候要在右边的Plane Connect里的选择所有层然后铺,也可能是你 ...

别的层都可以显示 就top层的地铜箔是空心的

我刚刚有试着把导入sub-drawing区域的铜箔挖掉 铜箔就正常铺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