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因素会影响RJ45连接器PIN针接触电阻的可靠性

楼主(2020-07-06):
我们知道RJ45布线系统中信息插座连接器的一种,连接器由插头(接头、水晶头)和插座(模块)组成,插头有8个凹槽和8个触点。RJ45连接器的8个触点是由PIN针组成,那什么因素会影响到RJ45连接器PIN针接触电阻的可靠性呢?下面主要来讲解影响RJ45连接器PIN针接触电阻可靠性的四个主要因素:垂直压力、接触件材料、使用电压、表面形态;

一、垂直压力

垂直压力是指彼此接触的表面产生并垂直于接触件表面的力。随垂直压力增加,接触微点数量及面积也逐渐增加,同时接触微点从弹性变形过渡到塑性变形。由于集中电阻逐渐减小,而使接触电阻降低,接触件垂直压力主要取决于接触件的几何形状和材料性能。

二、接触件材料

因为电连接器技术条件对不同材料制作的同规格接触件,规定了不同的接触电阻考核指标。快速分离耐环境电连接器总规范GJB101-86规定,直径为1mm的插配接触件接触电阻,铁合金≤15mΩ,铜合金≤5mΩ。

三、使用电压

使用电压是指达到一定阈值时,会使接触件膜层被击穿,而使接触电阻迅速下降。但由于热效应加速了膜层附近区域的化学反应,对膜层有一定的修复作用。于是阻值呈现非线性,在阈值电压附近,电压降的微小波动会引起电流可能二十倍或几十倍范围内变化。

四、表面形态

表面形态主要是指包括设计的形状和所处的环境状态。

设计的形状:由于物理吸附及化学吸附所形成的污染膜,对金属表面主要是化学吸附,它是在物理吸附后伴随电子迁移而产生的。故对一些高可靠性要求的产品,如航天用电连接器必须要有洁净的装配生产环境条件,完善的清洗工艺及必要的结构密封措施,使用单位必须要有良好的贮存和使用操作环境条件。

所处的环境状态:一些接触件表面可能由于尘埃、松香、油污等在接点表面机械附着沉积形成的较松散的表膜,这层表膜由于带有微粒物质极易嵌藏在接触表面的微观凹坑处,使接触面积缩小,接触电阻增大,且极不稳定。

网友:
因为电连接器技术条件对不同材料制作的同规格接触件,规定了不同的接触电阻考核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