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生产加工的具体工艺流程介绍

楼主(2020-07-06):
SMT贴片生产工艺有两条基本的工艺流程,即焊膏一回流焊工艺和贴片胶一波峰焊工艺。

焊膏一回流焊工艺就是先在印制电路板焊盘上印刷适量的焊膏,再将片式元器件贴放到印制电路板规定的位置上,最后将贴装好元器件的印制电路板通过回流炉完成焊接过程。这种SMT贴片加工工艺流程主要适用于只有表面组装元件的组装。

贴片胶一波峰焊工艺就是先在印制电路板焊盘间点涂适量的贴片胶,再将片式元器件贴放到印制电路板规定位置上,然后将经过贴片加工好元器件的印制电路板通过回流炉完成胶水的固化,之后插装元器件,最后将插装元器件与表面组装元器件同时进行波峰焊接。这种工艺流程适用于表面组装元器件和插装元器件的混合组装。

通过我们前面的综合概述,我们可以系统地学习上述两条工艺中的主要生产工艺一一印刷工艺、点涂工艺、贴装工艺、回流焊、波峰焊工艺等的生产过程、参数设置以及生产缺陷分析。

网友:
    贴片胶一波峰焊工艺就是先在印制电路板焊盘间点涂适量的贴片胶,再将片式元器件贴放到印制电路板规定位置上

网友:
    国产原厂水基清洗液(洗助焊剂、锡膏、颗粒物、离子、非离子等其它残留物)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产品适用于【半导体封装.测试.SMT主板.钢网、治具等产品】品质保证.可替代国际品牌。主板洗后不发白.敏感金属元器件不腐蚀,洗钢网电动/气动无气泡。电话13638381811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