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PACT在烧录的时候提示检查电源连接

楼主(2020-07-06):
点击烧录就会提示
Check that the cable, scan chain, and power connections are intact, that the specIFied scan chain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actual hardware, and that the power supply is adequate and delivering the correct voltage.

但是正常通电,FPGA也正常亮灯,有没有人给指点下

网友A:
IMPACT的警告影响程序正常烧录吗?不影响烧录程序的话可以忽略警告。

01.大多数情况是下载器/仿真器接触问题,常用的处理方式是在FPGA断电情况下重新插拔(USB线和电脑,USB线和仿真器,仿真器和杜邦线,杜邦线和JTAG接口);
02.重启电脑,重启FPGA;
03.更换仿真器/下载器尝试;
04.更换电脑尝试(仿真器驱动会和极个别的软件有冲突,导致仿真器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PACT的警告影响程序正常烧录吗?不影响烧录程序的话可以忽略警告。

01.大多数情况是下载器/仿真器接触 ...

电脑安装了14.7和vivado,但是没有同时扫描。impact的警告导致后面program失败,但是我检查了驱动、电源、下载器也亮绿灯,试了很多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