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桥式振荡电路产生正弦波的稳幅效果怎么提升?

楼主(2020-07-07):
当调节R1、R2阻值从而改变正弦波频率时,输出的幅度会有所改变。
虽然此电路有稳幅环节,但效果还不够理想。
请问是否有推荐的二极管使稳幅效果提升?或者是否有其他可以帮助稳定幅度的方法?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频率过高,导致运放的压摆率不够,波形衰减。这样的电路一定会出现,改变正弦波频率时,输出的幅度会有所改变,看你需要确定的后选择调节另外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