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发声电路R1多少合适?

楼主(2020-07-07):
    蜂鸣器发声电路R1多少合适?

网友:
    蜂鸣器(LS1)发声的控制电路。 开关(S1)闭合,不发声。开关释放,发声。 R1的阻值太小,基极偏流太大!不仅浪费电力,而且三极管Q1的发射结极易被烧毁。 假定蜂鸣器9V下的额定电流为200mA,三极管放大倍数取较低值为30,则有 R1=R1端电压/需要提供的基极电流     =(9-0.7)/(200/30)     =8.3V/6.666mA     =1.245k 取 R1=1.2k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