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定义函数[x,k,err]=Jacobi(A,b,n)后怎么才能输出k和err?

楼主(2020-07-07):
function [x,k,err]=Jacobi(A,b,n)
%Input A:系数矩阵
%Input b:右端向量
%Input n:系数矩阵的阶数
%Input epsilon:计算精度
%Input K:最大迭代次数
%Input x0:初始向量
%Output x:迭代近似解
epsilon=1e-6;
K=5000;
x0=rand(n,1);
k=1;
x=x0;
while k<K
    for i=1:n
        s=b(i);
        for j=1:n
            s=s-A(i,j)*x(j);
        end
        s=(s+A(i,i)*x(i))/A(i,i);
        x(i)=s;
    end
    if norm(x-x0,inf)<epsilon
        err=norm(x-x0,inf);
        break;
    end
    k=k+1;
end
end

在命令窗口输入 Jacobi([10,5,0,0;5,10,-4,0;0,-4,8,-1;0,0,-1,5],[6;25;-11;-11],4)后
只得到了x的值,怎么输出k和err?

网友:
需要按方括号的格式调用后面的输出
[x,k,err]=Jacobi([10,5,0,0;5,10,-4,0;0,-4,8,-1;0,0,-1,5],[6;25;-11;-11],4)

网友A:
像k = 5000这样的等式可以写在函数参数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k = 5000这样的等式可以写在函数参数里吗

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