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布线(fly by拓扑)neck模式问题咨询

楼主(2020-07-07):
请教一下各位,我们使用了两片DDR4内存使用fly by拓扑结构,在进行DDR4布线时,两个DDR芯片之间的地址线以及控制线等还需要尽可能保证36欧的阻抗吗(有的地方线太宽走不了使用了neck模式)?目前我是能保证36欧阻抗的地方就把线调宽了,但是这样感觉有点奇怪,想请教一下大家,是我目前这样的方法好(每根线的阻抗都有变化),还是就全用neck模式比较好(每根线的阻抗连续)。

网友:
    尽量控制阻抗

网友:
    尽量保证阻抗连续吧,不要出现阻抗来回波动

网友:
    两片DDR而已,控制这么低的阻抗干嘛,搞得线老宽老宽的。

网友:
    线宽太粗了吧。。。2片DDR放近一点,阻抗没必要这么低,线宽最好一致

网友:
    X86的 DDR地址线控40OHM 但是你是板载内存可以在BGA入口变细

网友:
    一般是单端50ohm,差分100ohm阻抗控制吧,另外尽量保证 data组内等长,差分对内5mil以内,尤其是clock线

网友:
    这样控制阻抗,线得多粗

网友:
    强烈建议走线一样粗,不要来回变,否则写入数据测试时候,误码率容易很高

网友:
    颗粒很多时候做的是50的阻抗,看控制器要求,还有综合考虑走线长度,没说一定要做多少,40ohm大多数是Intel的要求吧

网友:
    算阻抗大小了吗?

网友(2020-08-17):
    主干跟分支的阻抗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你走flyby,控制器到第一个颗粒的走线阻抗控制40欧,那颗粒之间你可以做到60欧,所以你颗粒之间的走线可以比主干部分窄的

网友:
    附上出处,感觉是这个意思

网友A:
    附上资料,很多ddr的design guide里面应该都说明了,主干跟分支阻抗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样走不科学

网友:
    ddr速率比较低,控制差分阻抗100,单端阻抗50,拉通就行了。走线短,也可以只控制差分100.

网友:
    单端不是50OHM阻抗吗?怎么是36OHM呢?

网友:
    如果规格书上要求36欧姆,能不能改变一下PCB的叠层结构。不让信号那么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上资料,很多ddr的design guide里面应该都说明了,主干跟分支阻抗应该是不一样的

    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
    与硬件沟通看是否能换线,将线调顺再绕线,尽量不要大范围的在颗粒里面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