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开关电源的理解请教大神。

楼主(2020-07-07):
多开关电源IC都有误差反相输入端同相输入端,并且比较器的输出cmp也会专门用一个引脚接出来。资料上对引脚的介绍一般就说该引脚是用作补偿的。在反相输入端和cmp端接上电容串电阻之类的,就构成了PI环节。它这里补偿的意思是不是说的PID控制器,就相当于误差信号输入进去PID控制器,这个误差放大器就是个PID控制器,又叫做补偿。请教大神,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对运放施加的一个反馈,使运放工作于负反馈状态,以此达到补偿和稳定电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