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20-07-07):
MATLAB gui读取USB数据,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用matlab的gui读入一个mat数据文件,然后可以对这个数据进行处理,仅供参考。

    [filename,pathname]=uigetfile(['*.mat'],'选择数据');
    str=[pathname,filename];
    if (filename==0 & pathname==0)
msgbox('您没有选择文件,请重新选择!','打开文件出错','error');
else
         data=load (strcat([pathname filename]));       %strcat是组成路径的,记不得是不是这么写了。
         msgbox('打开及读取数据完毕!','确认','warn');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