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IC32毫米微控制器中,弱下拉电阻和弱上拉电阻的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0-07-07):
在PIC32毫米微控制器中,弱下拉电阻和弱上拉电阻的范围是多少?谢谢大家帮我解答

网友A:
它不是电阻器,更像是电流源。你需要指定一个特定的设备,而不仅仅是一个系列,以获得更精确的规格。

网友:
上拉电流指定为350uA,下拉电流指定为300uA,但它们不指定最小值或最大值。您可以计算电源电压下的等效电阻

网友B:
对于下拉情况,它就像一个漏电流为300 UA的电流接收器。所以如果你使用1K欧姆,可能的电压降是0.3V的H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不是电阻器,更像是电流源。你需要指定一个特定的设备,而不仅仅是一个系列,以获得更精确的规格。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下拉情况,它就像一个漏电流为300 UA的电流接收器。所以如果你使用1K欧姆,可能的电压降是0.3V的H输入 ...

是么